怎么控制风扇转速呢?

楼主(2019-07-09):
PWM直接控制直流风扇电源开关以控制风扇转速,会不会有什么问题?风扇转速信号TACH该怎么采集呢?

网友A:
你担心什么问题?风机内部有测速传感器,具体看风机规格书,比如霍尔检测,TACH 输入捕获采集PWM信号,用占空比来算

网友:
转速通过PWM的占空比来控制,转速采集就要看风扇内部电路了,一般内部都有传感器之类的,单片机接口都是AD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担心什么问题?风机内部有测速传感器,具体看风机规格书,比如霍尔检测,TACH 输入捕获采集PWM信号,用占 ...

PWM采用占空比控制电源输出从而控制风扇转速,PWM频率采用多少合适呢?为啥?
MCU ADC都是采样模拟信号,采样TACH PWM占空比, 感觉会很复杂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WM采用占空比控制电源输出从而控制风扇转速,PWM频率采用多少合适呢?为啥?
MCU ADC都是采样模拟信号, ...

规格书上都有写,你要仔细看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用NMOS吧

网友:
占空比控制

网友:
转速通过PWM的占空比来控制,转速采集用固定时间计算低脉冲数量。

网友:
下边那段英文不是告诉你怎么控制了吗?

网友:
    还有电压控制风扇速度的,用IC控制输出风扇电压,接受TACH反馈,风扇接口只需要3个pin

网友:
楼主贴的电路没问题。TACH本身就是风扇产生的转速脉冲, MCU 根据这个脉冲频率计算合适的PWM占空比、通过MOSFET控制风扇驱动电流达到期望的转速。通常3.3V的风扇比较少用,更多的用12V,因为同样功率3.3V的消耗接近4倍电流,对3v3本地稳压器是个额外负担。如果用12V的风扇,TACH信号要用个3V3的稳压二极管限幅。

网友(2020-01-09):
    这个电路可以控制三线的风扇么

网友:
:hug::hug::hug::hug::hug:

网友:
    学习了,第一次看到有3.3V供电的直流风机,我之前用的风机都是6*6、8*8的,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风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