滤波电容没有将干扰滤除,反而将噪声引入敏感电路,何解?

楼主(2019-07-09):
产品220VAC两线输入,经工频变压器,LDO稳压后给数字电路供电。PCB板5cm*10cm,双面板,铺地。对PCB板的GND直接8kV接触放电,出现AD数据采集出错。将VCCA对AGND的105滤波电容去掉后,对GND放电10kV也工作正常。
滤波电容没有将干扰滤除,反而将噪声引入敏感电路,何解?

网友:
首先,要分析干扰是如何从GND引入AGND的,不一定是原理图设计不合理,跟PCB布局布线也有关系,其次去耦电容为什么只有一个1uf,是datasheet要求吗,通常情况下也是0.1uf居多,或者采用0.1+X(X大于1uf小于10uf)的方式。建议放出局部原理图和PCB进行分析,光一个示意图,很难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