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smith怎么用?谢谢!

楼主(2019-07-09):
有谁知道smith怎么用?谢谢!

网友:
要理解smith图,就要理解传输线原理哦!传输线原理我就不讲了,就讲讲怎么用smith

理解smith图表达是什么东东,smitch图就是信号在有损传输线上电压反射系数的极坐标图

已知传输线和负载情况下在smith图可以求传输线任意点反射系数,那么就可以调整阻抗使反射系数为零,俗称阻抗匹配。

这就它最大用处,用于计算阻抗匹配。

网友:
论坛里有史密斯圆图的资料,可以搜来看看

网友:
smith图 ρ是什么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