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总是自动触发中断,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9-07-09):
#define KEY0_INT_GPIO_PORT         GPIOC
#define KEY0_INT_GPIO_CLK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AFIO)
#define KEY0_INT_GPIO_PIN          GPIO_Pin_0
#define KEY0_INT_EXTI_PORTSOURCE   GPIO_PortSourceGPIOC
#define KEY0_INT_EXTI_PINSOURCE    GPIO_PinSource0
#define KEY0_INT_EXTI_LINE         EXTI_Line0
#define KEY0_INT_EXTI_IRQ          EXTI0_IRQn
#define KEY0_IRQHandler            EXTI0_IRQHandler

#define KEY1_INT_GPIO_PORT         GPIOC
#define KEY1_INT_GPIO_CLK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AFIO)
#define KEY1_INT_GPIO_PIN          GPIO_Pin_1
#define KEY1_INT_EXTI_PORTSOURCE   GPIO_PortSourceGPIOC
#define KEY1_INT_EXTI_PINSOURCE    GPIO_PinSource1
#define KEY1_INT_EXTI_LINE         EXTI_Line1
#define KEY1_INT_EXTI_IRQ          EXTI1_IRQn
#define KEY1_IRQHandler            EXTI1_IRQHandler

#define KEY2_INT_GPIO_PORT         GPIOC
#define KEY2_INT_GPIO_CLK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AFIO)
#define KEY2_INT_GPIO_PIN          GPIO_Pin_2
#define KEY2_INT_EXTI_PORTSOURCE   GPIO_PortSourceGPIOC
#define KEY2_INT_EXTI_PINSOURCE    GPIO_PinSource2
#define KEY2_INT_EXTI_LINE         EXTI_Line2
#define KEY2_INT_EXTI_IRQ          EXTI2_IRQn
#define KEY2_IRQHandler            EXTI2_IRQHandler

#define KEY3_INT_GPIO_PORT         GPIOC
#define KEY3_INT_GPIO_CLK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AFIO)
#define KEY3_INT_GPIO_PIN          GPIO_Pin_3
#define KEY3_INT_EXTI_PORTSOURCE   GPIO_PortSourceGPIOC
#define KEY3_INT_EXTI_PINSOURCE    GPIO_PinSource3
#define KEY3_INT_EXTI_LINE         EXTI_Line3
#define KEY3_INT_EXTI_IRQ          EXTI3_IRQn
#define KEY3_IRQHandler            EXTI3_IRQHandler

#define KEY4_INT_GPIO_PORT         GPIOC
#define KEY4_INT_GPIO_CLK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AFIO)
#define KEY4_INT_GPIO_PIN          GPIO_Pin_4
#define KEY4_INT_EXTI_PORTSOURCE   GPIO_PortSourceGPIOC
#define KEY4_INT_EXTI_PINSOURCE    GPIO_PinSource4
#define KEY4_INT_EXTI_LINE         EXTI_Line4
#define KEY4_INT_EXTI_IRQ          EXTI4_IRQn
#define KEY4_IRQHandler            EXTI4_IRQHandler

#define KEY5_INT_GPIO_PORT         GPIOC
#define KEY5_INT_GPIO_CLK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AFIO)
#define KEY5_INT_GPIO_PIN          GPIO_Pin_5
#define KEY5_INT_EXTI_PORTSOURCE   GPIO_PortSourceGPIOC
#define KEY5_INT_EXTI_PINSOURCE    GPIO_PinSource5
#define KEY5_INT_EXTI_LINE         EXTI_Line5
#define KEY5_INT_EXTI_IRQ          EXTI9_5_IRQn
#define KEY5_IRQHandler            EXTI9_5_IRQHandler

#define KEY6_INT_GPIO_PORT         GPIOB
#define KEY6_INT_GPIO_CLK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B|RCC_APB2Periph_AFIO)
#define KEY6_INT_GPIO_PIN          GPIO_Pin_15
#define KEY6_INT_EXTI_PORTSOURCE   GPIO_PortSourceGPIOB
#define KEY6_INT_EXTI_PINSOURCE    GPIO_PinSource15
#define KEY6_INT_EXTI_LINE         EXTI_Line15
#define KEY6_INT_EXTI_IRQ          EXTI15_10_IRQn
#define KEY6_IRQHandler            EXTI15_10_IRQHandler

#define KEY7_INT_GPIO_PORT         GPIOC
#define KEY7_INT_GPIO_CLK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AFIO)
#define KEY7_INT_GPIO_PIN          GPIO_Pin_6
#define KEY7_INT_EXTI_PORTSOURCE   GPIO_PortSourceGPIOC
#define KEY7_INT_EXTI_PINSOURCE    GPIO_PinSource6
#define KEY7_INT_EXTI_LINE         EXTI_Line6
#define KEY7_INT_EXTI_IRQ          EXTI9_5_IRQn
#define KEY7_IRQHandler            EXTI9_5_IRQHandler

#define KEY8_INT_GPIO_PORT         GPIOC
#define KEY8_INT_GPIO_CLK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AFIO)
#define KEY8_INT_GPIO_PIN          GPIO_Pin_7
#define KEY8_INT_EXTI_PORTSOURCE   GPIO_PortSourceGPIOC
#define KEY8_INT_EXTI_PINSOURCE    GPIO_PinSource7
#define KEY8_INT_EXTI_LINE         EXTI_Line7
#define KEY8_INT_EXTI_IRQ          EXTI9_5_IRQn
#define KEY8_IRQHandler            EXTI9_5_IRQHandler

#define KEY9_INT_GPIO_PORT         GPIOC
#define KEY9_INT_GPIO_CLK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AFIO)
#define KEY9_INT_GPIO_PIN          GPIO_Pin_8
#define KEY9_INT_EXTI_PORTSOURCE   GPIO_PortSourceGPIOC
#define KEY9_INT_EXTI_PINSOURCE    GPIO_PinSource8
#define KEY9_INT_EXTI_LINE         EXTI_Line8
#define KEY9_INT_EXTI_IRQ          EXTI9_5_IRQn
#define KEY9_IRQHandler            EXTI9_5_IRQHandler

#define KEY10_INT_GPIO_PORT         GPIOA
#define KEY10_INT_GPIO_CLK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AFIO)
#define KEY10_INT_GPIO_PIN          GPIO_Pin_11
#define KEY10_INT_EXTI_PORTSOURCE   GPIO_PortSourceGPIOA
#define KEY10_INT_EXTI_PINSOURCE    GPIO_PinSource11
#define KEY10_INT_EXTI_LINE         EXTI_Line11
#define KEY10_INT_EXTI_IRQ          EXTI15_10_IRQn
#define KEY10_IRQHandler            EXTI15_10_IRQHandler

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/* 配置NVIC为优先级组1 */
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1);

  /* 配置中断源:按键1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KEY0_INT_EXTI_IRQ;
  /* 配置抢占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/* 配置子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/* 使能中断通道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/* 配置中断源:按键2,其他使用上面相关配置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KEY1_INT_EXTI_IRQ;
   /* 配置抢占优先级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/* 配置子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;
  /* 使能中断通道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
楼主:
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/* 配置NVIC为优先级组1 */
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1);

  /* 配置中断源:按键1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KEY0_INT_EXTI_IRQ;
  /* 配置抢占优先级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/* 配置子优先级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/* 使能中断通道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/* 配置中断源:按键2,其他使用上面相关配置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KEY1_INT_EXTI_IRQ;
   /* 配置抢占优先级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/* 配置子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;
  /* 使能中断通道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/* 配置中断源:按键3,其他使用上面相关配置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KEY2_INT_EXTI_IRQ;
   /* 配置抢占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/* 配置子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2;
  /* 使能中断通道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配置中断源:按键4,其他使用上面相关配置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KEY3_INT_EXTI_IRQ;
   /* 配置抢占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/* 配置子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3;
  /* 使能中断通道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/* 配置中断源:按键5,其他使用上面相关配置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KEY4_INT_EXTI_IRQ;
   /* 配置抢占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/* 配置子优先级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4;
  /* 使能中断通道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 /* 配置中断源:按键6,8,9,10,其他使用上面相关配置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KEY5_INT_EXTI_IRQ;
   /* 配置抢占优先级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/* 配置子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5;
  /* 使能中断通道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/* 配置中断源:按键7,11,其他使用上面相关配置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KEY6_INT_EXTI_IRQ;
   /* 配置抢占优先级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/* 配置子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6;
  /* 使能中断通道 */
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/**
  * @brief  配置 IO为EXTI中断口,并设置中断优先级
  * @param  无
  * @retval 无
  */
void EXTI_Key_Config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开启按键GPIO口的时钟*/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KEY0_INT_GPIO_CLK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KEY1_INT_GPIO_CLK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KEY2_INT_GPIO_CLK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KEY3_INT_GPIO_CLK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KEY4_INT_GPIO_CLK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KEY5_INT_GPIO_CLK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KEY6_INT_GPIO_CLK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KEY7_INT_GPIO_CLK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KEY8_INT_GPIO_CLK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KEY9_INT_GPIO_CLK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KEY10_INT_GPIO_CLK,ENABLE);
        /* 配置 NVIC 中断*/
        NVIC_Configuration();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KEY0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KEY0_INT_GPIO_PIN;
  /* 配置为浮空输入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;
PIO_Init(KEY0_IN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选择EXTI的信号源 */
  GPIO_EXTILineConfig(KEY0_INT_EXTI_PORTSOURCE, KEY0_INT_EXTI_PINSOURCE)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KEY0_INT_EXTI_LINE;

        /* EXTI为中断模式 */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/* 下降沿中断 */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/* 使能中断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KEY1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KEY1_INT_GPIO_PIN;
  /* 配置为浮空输入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PIO_Init(KEY1_IN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选择EXTI的信号源 */
PIO_EXTILineConfig(KEY1_INT_EXTI_PORTSOURCE, KEY1_INT_EXTI_PINSOURCE)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KEY1_INT_EXTI_LINE;

        /* EXTI为中断模式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/* 上升沿中断 */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/* 使能中断 */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KEY2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KEY2_INT_GPIO_PIN;
  /* 配置为浮空输入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PIO_Init(KEY2_IN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* 选择EXTI的信号源 */
  GPIO_EXTILineConfig(KEY2_INT_EXTI_PORTSOURCE, KEY2_INT_EXTI_PINSOURCE);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KEY2_INT_EXTI_LINE;

        /* EXTI为中断模式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/* 下降沿中断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/* 使能中断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KEY3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KEY3_INT_GPIO_PIN;
  /* 配置为浮空输入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PIO_Init(KEY3_IN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* 选择EXTI的信号源 */
PIO_EXTILineConfig(KEY3_INT_EXTI_PORTSOURCE, KEY3_INT_EXTI_PINSOURCE);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KEY3_INT_EXTI_LINE;

        /* EXTI为中断模式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/* 下降沿中断 */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/* 使能中断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KEY4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//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
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KEY4_INT_GPIO_PIN;
  // 配置为浮空输入
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PIO_Init(KEY4_IN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/ 选择EXTI的信号源
  GPIO_EXTILineConfig(KEY4_INT_EXTI_PORTSOURCE, KEY4_INT_EXTI_PINSOURCE);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KEY4_INT_EXTI_LINE;

        // EXTI为中断模式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// 下降沿中断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// 使能中断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KEY5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//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KEY5_INT_GPIO_PIN;
  // 配置为浮空输入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GPIO_Init(KEY5_IN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/选择EXTI的信号源
  GPIO_EXTILineConfig(KEY5_INT_EXTI_PORTSOURCE, KEY5_INT_EXTI_PINSOURCE);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KEY5_INT_EXTI_LINE;

        // EXTI为中断模式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// 下降沿中断
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// 使能中断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KEY6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KEY6_INT_GPIO_PIN;
  /* 配置为浮空输入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GPIO_Init(KEY6_IN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* 选择EXTI的信号源 */
PIO_EXTILineConfig(KEY6_INT_EXTI_PORTSOURCE, KEY6_INT_EXTI_PINSOURCE);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KEY6_INT_EXTI_LINE;

        /* EXTI为中断模式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/* 下降沿中断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/* 使能中断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KEY7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KEY7_INT_GPIO_PIN;
  /* 配置为浮空输入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PIO_Init(KEY7_IN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* 选择EXTI的信号源 */
  GPIO_EXTILineConfig(KEY7_INT_EXTI_PORTSOURCE, KEY7_INT_EXTI_PINSOURCE)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KEY7_INT_EXTI_LINE;

        /* EXTI为中断模式 */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/* 下降沿中断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/* 使能中断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KEY8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KEY8_INT_GPIO_PIN;
  /* 配置为浮空输入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GPIO_Init(KEY8_IN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* 选择EXTI的信号源 */
  GPIO_EXTILineConfig(KEY8_INT_EXTI_PORTSOURCE, KEY8_INT_EXTI_PINSOURCE);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KEY8_INT_EXTI_LINE;

        /* EXTI为中断模式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/* 下降沿中断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/* 使能中断 */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KEY9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KEY9_INT_GPIO_PIN;
  /* 配置为浮空输入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GPIO_Init(KEY9_IN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* 选择EXTI的信号源 */
  GPIO_EXTILineConfig(KEY9_INT_EXTI_PORTSOURCE, KEY9_INT_EXTI_PINSOURCE);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KEY9_INT_EXTI_LINE;

        /* EXTI为中断模式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/* 下降沿中断 */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/* 使能中断 */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KEY10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*/
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KEY10_INT_GPIO_PIN;
  /* 配置为浮空输入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GPIO_Init(KEY10_IN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* 选择EXTI的信号源 */
  GPIO_EXTILineConfig(KEY10_INT_EXTI_PORTSOURCE, KEY10_INT_EXTI_PINSOURCE);
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KEY10_INT_EXTI_LINE;

        /* EXTI为中断模式 */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/* 下降沿中断 */
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/* 使能中断 */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KEY0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KEY0_INT_EXTI_LINE)!=RESET)//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0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ge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KEY0_INT_EXTI_LINE);   //清除 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
        }
}

void KEY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KEY1_INT_EXTI_LINE)!=RESET)//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
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ge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KEY1_INT_EXTI_LINE);   //清除 LINE1上的中断标志位

void KEY2_IRQHandler(void)
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KEY2_INT_EXTI_LINE)!=RESET)//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ge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KEY2_INT_EXTI_LINE);   //清除 LINE2上的中断标志位

void KEY3_IRQHandler(void)
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KEY3_INT_EXTI_LINE)!=RESET)//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
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ge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KEY3_INT_EXTI_LINE);   //清除 LINE3上的中断标志位
        }
}

void KEY4_IRQHandler(void)
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KEY4_INT_EXTI_LINE)!=RESET)//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ge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KEY4_INT_EXTI_LINE);   //清除 LINE4上的中断标志位
        }
}

void KEY5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KEY5_INT_EXTI_LINE)!=RESET)//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
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5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ge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KEY5_INT_EXTI_LINE);   //清除 LINE5上的中断标志位
        }
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KEY7_INT_EXTI_LINE)!=RESET)//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7==0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ge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KEY7_INT_EXTI_LINE);   //清除 LINE7上的中断标志位
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KEY8_INT_EXTI_LINE)!=RESET)//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
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8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ge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KEY8_INT_EXTI_LINE);   //清除 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
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KEY9_INT_EXTI_LINE)!=RESET)//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
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9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=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ge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KEY9_INT_EXTI_LINE);   //清除 LINE9上的中断标志位
        }
}

网友A:
最好不要在中断里面用延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不要在中断里面用延时吧

去抖动怎么处理呢?请指点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去抖动怎么处理呢?请指点啊

你就一个键按下就设置对应标志位就行了,然后主函数判断标志位变化去做相应动作,做完再复位标志位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