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,如何对电源滤波器进行差模损耗和共模损耗的测试

楼主(2019-07-09):
教大神,如何对电源滤波器进行差模损耗和共模损耗的测试,手里仪器有一台频谱分析仪和一台信号源,但都是不平衡输出,测差模时是不是需要平衡输出啊?非常感谢!

网友:
差模可以采用共模转差模的1:1隔离变压器来测试,接收端差模转共模来实现!

网友A:
一般测试方法见附图。这种方法测量差模的插损有个问题,干扰会从L线和地线形成回路造成测试不准确,差模插损测量时在滤波器的输入或者输出用隔离变压器隔离。当然引入隔离变压器也会引入不确定因素,所以要对引入隔离变压器后的影响进行校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测试方法见附图。这种方法测量差模的插损有个问题,干扰会从L线和地线形成回路造成测试不准确,差模插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