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F PCB地平面如何确定呢?越大越好吗?

楼主(2019-07-09):
我在研究T1 2.4G模块参考设计,其采用PCB天线,有一个疑惑:
实测单独模块比焊接到底板上有着更小反射系数和更宽的带宽,我的认知是焊接到底板有着更大地平面,天线性能应该更好吧!矛盾啊!

网友A:
这个不一定哦,在模块上,天线和模块一起是个相对独立的整体,但是焊接到大板上,由于模块和大板的地是通过几个地PIN连接的,这等同于接地面积非常小,对射频回流不利,可能会造成天线带宽变窄,性能变差的问题。另外,大板也可以对天线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哈

网友:
同意
接到系統上通常效能會變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一定哦,在模块上,天线和模块一起是个相对独立的整体,但是焊接到大板上,由于模块和大板的地是通过 ...

解释非常清楚明了,谢谢大神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