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唤醒的问题

楼主(2019-07-09):
我想在单片机在进入休眠之后,通过外部一些数字,比如说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,还有外部电压的变化之类的,直接唤醒单片机,该怎么实现

网友A:
设置一下外部中断或者GPIO中断等就可以唤醒CPU时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一下外部中断或者GPIO中断等就可以唤醒CPU时钟了

进入休眠模式之后,外设设备都关闭了。这种情况下的IO口中断还会起作用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进入休眠模式之后,外设设备都关闭了。这种情况下的IO口中断还会起作用嘛

具体对应模式下唤醒方式你可以参考STM32设计手册,睡眠模式下CPU时钟关闭,其他时钟是不影响的。

网友(2019-12-21):
    这很有实际意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