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matlab 绘制斐波那契(Fibonacci)螺旋线?

楼主(2019-07-09):
用matlab 绘制斐波那契(Fibonacci)螺旋线
怎么做?或给点思路?

网友:
试一下哈

function helix()
% 绘制螺旋线 helical line
% 绘制原理:随着时间的延续或z坐标的升高,
% x、y平面上圆的半径不断缩小(指数减小)
t = 0 : 0.1 : 10 * pi;
x = exp(-t / 20) .* cos(t);
y = exp(-t / 20) .* sin(t);
%z = t;
% 绘制二维螺旋线
figure
plot(x, y);
% 绘制三维螺旋线
%figure
%plot3(x, y, z);
retur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