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同一个Project下的多个原理图文件合并到一个PDF中?

楼主(2019-07-09):
如何把同一个Project下的多个原理图文件合并到一个PDF中?

网友:
两个方法:
1、原理图分别打印成PDF,使用PDF工具进行合并。
2、使用ad自带的smart pdf,第一个界面选Current project,Next选需要打印的原理图,后面按需设置,也可以直接点finish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