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了解一下对于一个环形电流,越靠近圆心,其磁场强度是怎么变化的?

楼主(2019-07-09):
本人菜鸟,

想了解一下对于一个环形电流,越靠近圆心,其磁场强度是怎么变化的?

还有信号相反的两根导线,其磁场强度是应该有相互抵消的,但是用右手定则,感觉在两线之间电磁场的方向是相同的,其强度不是反而变大了?感谢!

网友:
第一个问题是同轴电缆那种环形电流吗?如果是的话,理想情况应该内部磁场都为零

网友A:
1、我觉得越靠近圆心,磁场强度应该是减小,想想圆环形灯管,中间的光线不会比灯管边的强吧,光也是一种电磁波;

2、个人感觉你问的非常好,你可以用右手法则在纸上画一下,对于差模信号,电流方向相反,环路内的场是加强的,环路外的,两根线的场正好抵消,所以,启示我们PCB布线时差模环路一定要减小减小再减小;‘对于共模,恰恰相反,环路内的抵消,而环路外的确加强,所以,共模干扰就比较大了,影响也比差模干扰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我觉得越靠近圆心,磁场强度应该是减小,想想圆环形灯管,中间的光线不会比灯管边的强吧,光也是一种电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