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,如果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够,是否可以把IO口置高电平给IC供电?谢谢!

楼主(2019-07-09):
请教大神,如果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够,是否可以把IO口置高电平给IC供电?谢谢!

网友:
理论可以,但没见过谁这么用的。最好加控制电路用IO口控制,既然你IO电压满足要求就从单片机的供电上接出VCC给芯片呗。

网友:
阔以,不过确实没人这么干。而且好像也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单片机、、(恕我孤陋寡闻)

网友:
我能说不可以吗?

网友A:
见过直接用IO接LM324的VEE,也就是控制地线,IO口灌电流更大一些。

网友:
理论是可以的,就是驱动能力不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见过直接用IO接LM324的VEE,也就是控制地线,IO口灌电流更大一些。

你应该说是拉电流吧!IO驱动能力拉电流比灌电流强,但我觉得要加限流电阻才行。

网友:
我觉得也不要这样做

网友:
IO供电!没理解这么干的目的是啥?

网友:
为什么要IO口供电,有什么理由?
既然IO口能出电平,那么你的设计上应该是有对应的电源的,为什么不用电源直接供电。
还有,既然是供电,那IO输出一定是高,你去查查手册,输出高电平不一定等于电源电压,一般是0.9*Vcc

网友:
世上没有绝对不能做的事,作为合格硬件工程师最需要关心的不是怎样让电路正常工作, 而是要超越它,关心怎样避免电路和系统失败,就是说对失效机制,特别是上电、掉电、强干扰、过载、脱载、环境恶化、人为误操作这些暂态和过渡过程情景下的失效机制,有宽广透彻的认识和前瞻。这些功课做好了,楼主的问题自然就有了答案。

网友:
如果只是为了能控制供电,改成用IO控制MOS开关稳妥多了

网友:
    理论上是可以的,但是这样会增加单片机的功耗,会导致发热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