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------- 几种时序问题的常见解决方法2

楼主(2019-07-09):
   1.布局太差导致的布线延迟太高问题

    布线延迟太高问题一般有两种情况,1)一种是布线扇出太多导致的问题,另外再对扇出太多补充一点,扇出太多而增加buffer提高驱动能力,而普通I/O信号或片内信号进入BUFG到从BUFG输出,有大约10ns的固定时延,但是BUFG到片内所有单元的延时可以忽略为0ns。这个问题在上篇中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,也就是通过逻辑复制的方法解决。2)就是今天要说的问题,就是本身各种信号扇出并不多,逻辑时间也不是很大,但是布线延迟很大,这种问题就是布局太差的问题。

    相应的解决方案有:通过ISE布局工具中调整布局的努力程度(effort level),特别努力程度(extra effort),MPPR选项,实在不行的话就尝试使用Flootplanner相对区域约束重新对设计进行布局规划。

    2.就是出现逻辑级数过多情况

    也就是逻辑计算时间比较大,这种情况一般不属于时序问题,而属于程序编写问题,尽量不要嵌套IF ELSE语句或者CASE语句嵌套,能用CASE语句尽量不用IF ELSE语句,还有就是在使用IF 语句和CASE语句时注意防止产生不必要的锁存器。

网友:
看看楼主说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