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endition VX2.3 导出PDF无法正常显示

楼主(2019-07-09):
用Xpendition VX2.3 打开1.2版本工程文件,导出PDF无法正常显示(无任何文字显示),但是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就可以.请教一下大家怎么解此问题,谢谢!

网友:
    能否把导出过程上图,如不涉密最好把工程传上来看看。

网友:
    文件看看让大神看啊。

网友:
    步骤都一样,原来工程中的字体选择是什么呢?

网友:
    字体和设置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