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选中元器件一直高亮,鼠标点击其他地方也不取消选中状态

楼主(2019-07-09):
我是想在AD中让选中元器件一直高亮,鼠标点击其他地方也不取消选中状态,怎么操作呢?

网友:
    按Ctrl同时按左键试试

网友:
    shift +c  取消高亮,我自己瞎按按出来的

楼主:
    这种操作很实用的,在焊接和调试会用到的,例如手工焊接时需要把一类器件标出来,对照位置焊接而且不会误触掉。

网友:
    按Alt同时按左键选中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提示,我摸索出方法了:
    捕捉对象设置为component,按住alt+shift依次选中元器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