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变频电源是否存在异常情况

楼主(2019-07-10):
如何判断变频电源是否存在异常情况

一断:指断开变频电源信号连线;

二压:由于变频电源板件虚焊或连接件松动,用手压紧后故障可能会消失;

三放:在拆卸变频电源单板或量电阻阻值前要先把电容的电放掉;

四看:看变频电源故障现象,看故障原因点,看整块单板和整台机器;

五测:测变频电源波形,上工装测单板;

六听:听变频电源继电器吸合的声音,电感 变压器 接触器有无啸叫声;

七摸:摸变频电源IC,MOS管,变压器是否过热;

八短:把变频电源某一控制信号短接到另一点;

九敲:此办法对判断变频电源继电器是否动作有较好效果;

十量:用万用表量怀凝的变频电源器件,虚焊点,连锡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