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动态库的问题,大神帮忙看看

楼主(2019-07-09):
哪位大神知道这个问题啊?我现在编译出来一个动态库,用file命令查看这个库是ARM架构,但是这个动态库依赖于其他库,如果他的依赖库是x86架构的,这样这个库里面会不会存在x86的指令啊?还是如果他的依赖库是x86架构的,他编译的时候就会报错呢?+ K& r( a( u$ v7 Q4 R

网友:
一个库里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机器指令的,因编译时只能用一种编译器。另不会arm的库依赖x86的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