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法的指令是怎么回事???

楼主(2019-07-09):
ARM9做的应用程序移植,链接一大堆库,glib,xml还有一个应用程序,还有一个编译好的动态库,不是用我的检查工具链编译的,会不会是这个动态库出问题了呢

网友:
出现illegal instruction极有可能是程序或动态库是用高版本指令集的编译器编译出来的, arm9只能支持armv4及以下版本的指令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