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IO信号输入FPGA的引脚

楼主(2019-07-09):
用的是Virtex4 XC4VFX20芯片,在技术文档里所支持的信号中没有GPIO,
请问GPIO信号可以直接从引脚输入吗,有什么注意事项?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通用IO就是GPIO,除了专用的时钟引脚外基本(在高端旗舰里面才有),都可以直接作为输入引脚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