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设置3D模型时提示变量未定义 steppath:variable not defined

楼主(2019-07-09):
请问下allegro设置3D模型时会有提示steppath:variable not defined

parse error in file
C:/.......我的ENV路径,line 317

提示行是设置的STEP的路径。

看到有人说设置变量,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设置呢?
还请大家指点一下~~~

网友A:
    打开env文件,317行定义的路径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打开env文件,317行定义的路径有问题

    317行是定义的3D模型的路径,我更换了其他路径,还是一样的提示呢。并且路径也没有中文。

楼主:
    已解决,在环境变量里加一个STEPPATH的变量就可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
能具体说一下怎么设置的吗,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设置的吗,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

    解决了吗

网友(2019-08-28):
    请问具体是如何设置?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已解决,在环境变量里加一个STEPPATH的变量就可以了

请问怎么在环境变量里加一个STEPPATH的变量啊,求大神指点,谢谢~

网友D(2020-01-15):
    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了,就是在电脑系统设置里,添加环境变量,steppath 加上一个你设置的3D库的路径就可以了

网友(2021-01-21):
    我也遇到了,我在env把setpath路径那行删除了,pcb里设置路径里3D路径取消了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21-03-25):
    如何设置 也想知道,谢谢

网友(2024-05-27)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了,就是在电脑系统设置里,添加环境变量,steppath 加上一个你设置的3D库的路径就可以了

    大神能教一下在环境变量里具体怎么设置吗?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