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解决AD19中原理圖无法复制的问题?

楼主(2019-07-10):
    AD19原理圖复制時出现(invalidparameter)請大神幫忙解決下,謝謝!

网友A:
    打开元器件属性了,看看元器件参数列表,把参数都删掉了,也许可以的

网友B:
    AD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bug,可以重启一下AD试试,我之前遇到时候正急着做设计选用了Shift+拖动也可以实现复制元件功能。希望有帮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元器件属性了,看看元器件参数列表,把参数都删掉了,也许可以的

    謝謝你的回復,参数都删掉還是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bug,可以重启一下AD试试,我之前遇到时候正急着做设计选用了Shift+拖动也可以实现复制 ...

謝謝你在的幫助,就先用Shift+拖动來應急

网友(2020-02-13):
    系统开启“Print Spooler”服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