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驱动(恒流源)测试方法 (转)

楼主(2019-07-10):
LED驱动测试方法
测试项目:LED的恒流源驱动(以AC-DC为例)。
测试仪器:费思交流电源(或者线性源),功率计,费思FT6300或者FT66100电子负载。示波器等
测试前的准备:负载处于远端采样状态(menu--config--voltage sence),负载接测试端子并SENCE端子(四线制补偿线损)。快速调用功能打开(默认打开)。
    电子负载使用的基本特性,恒流源用恒压功能,恒压源用恒流功能进行测试。
费思科技对于负载应用于LED驱动测试做了很多改进,对于FT6300和FT66100的恒压功能进行了修正,使其更接近于LED的工作特性曲线,为了适应各种不同方案的恒流源设计了恒压3种状态可调,以便于LED驱动测试。FT66100的LED功能,是通过设置LED灯具的工作电压、工作电流和导通电压,来确定负载的导通曲线,从而模拟某一个具体的灯具来对LED驱动进行检测。
如果使用FT6300和FT66100的恒压功能来测试LED驱动。请在FT6300的menu-config-cv response,选择适当的速度,在FT66100的恒压界面,直接更改恒压速度。
如果使用FT66100的LED功能,因为LED模式是单点模拟,在测试驱动工作区间时不太方便。请使用FT66100的开始调用功能,shIFt+6菜单里把快速调用功能打开,设定好不同的灯具参数,保存到数字键,测试的时候直接调用数字键即可。

研发测试或者抽检:
配合费思的软件,测试更方便:安装费思负载的功能性上位机软件,以RS232的方式进行连接。如果是电脑直接的RS232口,直接连接即可。如果是USB转换口,请安装相应驱动以后,在我的电脑右键-设备管理器里查询端口名称,然后在软件里设置即可。
测试项目:
1、        负载开路,也就是负载恒压满量程;AC电源,匀速从0V增加到260V。如果电源 有特殊标称,请按标称。观察负载的软件曲线。如

可以读取输出电压稳定时,输入端的电压范围了。
当然,负载处于恒压范围上限,负载处于恒压范围下限,负载处于标称值时,重复上述操作,从这条曲线中,可以读取负载调整率等参数。如

2、        AC电压不变比如处于电源标称值的下限,负载软件使用U/I曲线功能,从0V匀速增加到稍微高于开路电压,或者从开路电压匀速降至0V或者某个值。此时测量必须接sence线补偿线损。如

可以在AC处于不同的电压点,比如标称值,电压上限,下限。如果是宽范围电源输入,则110V系统和220V系统每个电压点要测试一遍。重复上述测试即可。
本测试可以观察的东西很多,比如电源调整率,电流变化范围,稳定输出范围。保护点,及欠压保护后的电源特性。有没有异常大的保护电流输出。因为LED是电流敏感性器件,电流过大,将会烧毁灯珠。
    当然:如果电源是恒压恒流源,比如路灯驱动,也要测试恒压部分的U/I
曲线。负载使用U/I曲线的恒流,从0A增加大大于电源的保护电流。重复上
述测试,然后记录曲线。

3、        稳定性测试:稳定性测试包含很多项测试,配合软件能够比较好的完成。
①        长时间输出稳定性,也就是时间调整率。AC处于标称电压,负载使用软件的定态功能,可以设定定时卸载。然后开始测试即可,测试完成后观察曲线,看是否有异常状态。
②        输入端异常的稳定性。输入端,电压波动,缺相等AC异常状态下,对输出端的影响。具体测试项目请参考相关标准。
③        上电稳定性:AC电源多次闭合关断,对输出端的影响。负载直接用软件恒压功能,等测试完毕,观察曲线即可。通过读取数据可以同时查看掉电保护。
④        欠压保护稳定性,使用费思软件的动态功能,或者序列功能来进行保护稳定性测试。等测试完成后,查看测试结果即可。
⑤        恒流反馈环稳定性测试,即加速老化测试,通过调整带载值,观察电源电流输出的变化曲线及尖峰特性。
⑥        其他测试功能,请参考开关电源测试。

     生产测试:适用于生产,品质来料质检。
     费思FT6300提供带电自动测试功能,,只要完成产品的插拔,负载即自动开始测试,完成测试序列以后给出测试结果,pass/fail。
     在menu-systerm-voltage on/voltage off两个项目的电压值,设置成电源开路电压的40%-80%之间,一定要低于最后一步的恒压值和第一步的电压值。如果要做短路等测试,建议不要放在最后一步,因为短路是危险性测试,建议再增加一步带载,保证电源能够支持工作。
在menu-endit test file-endit auto file里边进行自动测试设定,设定方法请参考说明书。如果要测试过流(欠压)保护点,请分成两步测试,保护前与保护后。
如果使用FT66100进行产线的自动测试。使用负载的程式功能。每个通道有100个存储点,每10个点为一个程式。
在主界面设定带载参数,shift+7设定判断参数,shift+1保存到弄个具体的存储点。按shift+2调用程式文件,设定好相关参数,比如程式多少步,美标测试时间等,即可测试。开始测试可以按ON/OFF键,或者负载后端的触发端子,短路一次为一次触发,使负载进行测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