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HFSS的材质电气特性

楼主(2019-07-10):
HFSS可以做3D结构的电磁仿真,其自带材质库里材质属性怎么解读呢?哪里可以获得更全更新的材质属性呢?

网友:
可以自己新建材料属性的,不过我也没玩过

网友:
Relative Permittivity:   相对于真空的介电常数,没有单位。
Relative Permeability: 相对于真空的“介磁常数",也没有单位。只要不是铁磁材料(铁钴镍钕),都是1。

网友:
Bulk Conductivity: 体电导率,就是体电阻率的倒数,铜的体电导率是58000000西门子/米,所以是导体。绝缘体一般都是0。
Dielectirc Loss Tangent:电介质损耗角,相对于电场来说的。
Magnetic Loss Tangent:  磁介质损耗角,相对于磁场来说的。一般只有磁性材料,才需要设置。

网友A:
Magnetic Saturation: 磁饱和。磁性介质内部最大的磁感应强度。此时磁场强度增大,磁感应强度不会再增加,看起来似乎是Relative Permeability这个值无效,变小了。
有意思是的,电场似乎没有饱和的说法。但是当电场大到一定程度时,就会击穿放电归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gnetic Saturation: 磁饱和。磁性介质内部最大的磁感应强度。此时磁场强度增大,磁感应强度不会再增加, ...

大师啊!谢谢解读,很详细。
可否再解释这些参数背景知识,参数与电气性能之间的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