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为啥6脚测示波器测不到信号

楼主(2019-07-10):
L48能测到200mvPP,运放输入6脚测不到波形,但7脚输出能测到2VPP信号?请问为啥6脚测示波器测不到信号

网友:
1000PF是不是太大大了,改小点

网友:
C282也改小点试试

网友:
所以2脚信号是正常的?

网友:
R163和C281连在一起?频率是多少?C278另一端有没有信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