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怎么修改全部元件序号尺寸

楼主(2019-07-10):
调整元件序号尺寸

网友A:
options——drafting——text and lines里面把Pin numbers设置改动就可以

楼主:
PCB板里怎么设置,R1.C1高度尺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tions——drafting——text and lines里面把Pin numbers设置改动就可以

PCB板里怎么设置,板内的全部元件,如C1.R1的高度尺寸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