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的正确测量方法

楼主(2019-07-10):
    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的正确测量方法

    测量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的目的是:检查绕组接头的焊接质量和绕组有无匝间短路现象;电压分接开关的各个位置接触是否良好及分接的实际位置是否相符;引出线有无断裂,多股导线并绕组是否有断股等情况。变压器在大修时或改变分接头位置后,或者出口故障短路后,需要测量绕组连同套管一起的直流电阻。测量方法如下。

    (1)电流、电压表法。又称电压降法,其原理是在被测电阻中通以直流电流,测量该电阻上的电压降,根据欧姆定律即可算出被测电阻值。由于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内阻对测量结果会产生影响,所以它们被接入测量电路的方式应慎重考虑。

    (2)平衡电桥法。它是一种采用电桥平衡的原理来测量直流电阻的方法,常用的平衡电桥有单臂和双臂电桥两种。测量变压器的直流电阻时,应在变压器停电并拆去高压引线后进行。对大型大容量电力变压器,因RL串联电路的充电时间常数τ很大,使得每次测量需很长时间来等候电流、电压表指示稳定,因而工作效率很低,常采用特殊仪器(如恒流电源)来代替试中的电源,这样可大大缩短测试时间。测量变压器线圈直流电阻的标准是:对于1600kVA以上变压器,各相绕组电阻相互间的差别不应大于三相平均值的2%,无中性点引出线的绕组,线间差别不应大于三相平均值的1%,对于1600kVA及以下的变压器,相间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4%,线间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2%,与以前相同部位测得值比较,其变化不应大于2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