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电源的原副边耐压绝缘强度

楼主(2019-07-10):
请教大神,小弟还是对这个电源的原副边耐压强度有个小疑问,打个简单的比喻某个电源原副边耐压要求是2100VDC,时间60S不产生击穿。但是实际上在打2100VDC的时候,测试仪报警失效,后来自作聪明的将测试仪调到1500VDC,再打,通过了。

请问这个情况下如果继续正常使用该电源,会存在哪些风险隐患?会对使用者产生安全问题还是用电设备产生安全问题?非常感谢!

网友:
个人觉得对使用者的安全有问题,不懂

网友:
产品的原副边的耐压要求,安规是有要求的,需达到安规的要求进行。如是产品打耐压不通过,要么是产品工艺出问题,或是材质不符合要求,最有可能是设计不符合安规要求。安规是必须达到的,不因为耐压不过而自改降低耐压标准,这样会对产品的安全使用有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