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量电源纹波时减小示波器探测空间噪声的简单方法讨论

楼主(2019-07-10):
合理使用示波器的探头,测量电源纹波,有个实用的小技巧.记录于此,方便遇到相同现象的同行.
  空间噪声对示波器探头的影响是存在的.相信大多数同行,都会有经验,在测量电路的电源纹波时,我们经常在示波器中测量到空间噪声.
  当我们将示波器探头与地线(鳄鱼夹)短路"鳄鱼夹咬合探头",尝试将探头靠近电路板,我们可以从示波器上探测到空间噪声.我们一般倾向认为,这是因为探头的鳄鱼夹地线,构成了一根"天线",接收来自空间辐射的缘故.
  特别是,如果板上存在DCDC电路,我们将咬合探头越靠近DCDC芯片,我们将能够得到一个特别清晰的波形,无疑的,这是DCDC的空间噪声,在我们测试的电路板上,这个纹波甚至可以达到60mVpp(当"天线"非常靠近DCDC时).
  因此,如果我们使用示波器上的地线(鳄鱼夹线),在电源纹波测量,特别是存在DCDC电路板的测量时,无可避免,我们将受到主要由于DCDC电路造成的空间噪声的影响.无论我们测量电路板上的那个触点,甚至是GND点,我们将清楚看到这个纹波的存在.在我们的测试板上,这个纹波大小一般为15~20mVpp.特别要注意的是,纹波波形与DCDC的噪声是基本相同的.
  解决方式:
  一个简单常用的技巧就是,测量的过程,不要使用如此长的鳄鱼夹地线,将它遗忘掉.在探头间隔2mm不到的地金属环上,用焊锡缠绕数圈,焊锡丝长度尽量短,另一头焊在电路板上,距离测量点较近的GND即可.
  使用这个简单的方式,我们将来自DCDC的空间噪声降到5mVpp.应注意,"尽量短"的焊锡长度是重要的,哪怕长度多出5mm,在我们的测试中,都能够显著将DCDC波形的空间噪声的影响提升数倍.

网友A:
买示波器都会自带这种接地线圈的,但是板子上要有相同间距的测试点才行的。

网友(2019-08-12):
引用 网友A:
    买示波器都会自带这种接地线圈的,但是板子上要有相同间距的测试点才行的。

    用这种接地弹簧的时候,一般是在输出滤波MLCC两端直接测量吧。这样的跨距就差不多正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