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FPGA做DDS,有个问题请教大神。

楼主(2019-07-10):
FPGA做DDS,在顶层例化波形ROM后提示“Module instantiation should have an instance name”。提示的行数正是ROM名字那行,应该是指“模块实例化应该有一个实例名称”,请教大神,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啊?非常感谢!

ddsrom(
        .clka(cclk),
        .addra(rom_addr),
        .douta(DA_Data)
        );

就是第一行的位置。

网友:
你这是语法问题。
ddsrom             u_ddsrom(
        .clka                      ( cclk               ),
        .addra                    ( rom_addr       ),
        .douta                    ( DA_Data        )
        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