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差分等长设置问题

楼主(2019-07-10):
    为什么在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设置了模型,但是到了differential pair对内等长自己分段了,这个要怎么设置呀?0 w1 r+ W! ]/ E) E

网友:
    你这个是建立PIN PAIR吧

网友:
    在MG中只加入PIN PAIR就行了

网友:
    器件加模型

网友:
    多节点的差分线不要在differential pair里面做对内等长,到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设Pin Pair做等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