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AD中如何向Candence那样可以高亮一个器件的时位号同时高亮,用以检查丝印shi...

楼主(2019-07-10):
请教,AD中如何向Candence那样可以高亮一个器件时位号同时高亮,用以检查丝印是否错放。

网友:
有两个方法可以查看所选器件的位号:
1.按住快捷键Alt,选中器件,器件和该器件位号会同时高亮;
2.鼠标放在器件上方,抬头显示看到该器件位号。

网友:
用于检查丝印的高亮,建议批量高亮,一个一个单独高亮的操作较繁琐。
DXP->customize->custom->new
一个例子:显示顶层元件
process处选择“PCB:RunQuery”
parameters处按需输入语句,本例:expr=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 or IsVia or OnTopSilkscreen|mark=True|apply=True
其含义是:显示顶层元件、过孔、顶层其他丝印,其他被掩膜。
caption处可以任意填写。
设置快捷键shift+T。

按shift+T,则底层信息全部被掩膜,所以可以进行顶层丝印调整。
按shift+C,取消掩膜,即整个PCB恢复正常显示。
底层的设置方法类似,还可以自由发挥进行其他设置,AD的语言系统还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