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层PCB分层问题和翘曲度

楼主(2019-07-10):
板子是高速连接板,只有插件,没有任何阻容,走的是SDI上G的信号。电流在40A左右。现在分层和硬件工程师产生分歧;建议我第二层和第三层对调。意见不一致。板厂说这样的分层容易产生翘曲,不知道怎么分了。

网友A:
那就对调可以了,不要打起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对调可以了,不要打起来了

但是顶层只有插件   没有芯片阻容类的,,,,其它层的高速信号线以地平面为准才好吧。更何况电流在40A,这样大的电流,做参考平面不合适吧。。。。。。。我需要的是关于分层的意见,,,。

网友B:
    这个叠层哪层走HSIG呢?可能板厂认为当前叠层结构不能做到PP对称,所以容易产生翘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叠层哪层走HSIG呢?可能板厂认为当前叠层结构不能做到PP对称,所以容易产生翘曲。

4 5 7层都是高速SDI信号。。顶底层各有一组(4对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4 5 7层都是高速SDI信号。。顶底层各有一组(4对)

    我觉得高速层走太多了。如果走线和厚度允许的话,可以这种叠层TOP GND SIG GND SIG/PWR GND SIG BOTTOM

网友:
    这叠层确实不理想,建议八层板,4个信号层4个电源地层,目测应该能走开。
    T/G/S/P/G/S/G/B

网友:
    你层叠设计有问题的,高速信号不建议参考POW层,这样设计层叠的话, 40A的电流,PI和SI都有问题,建议T/G/S/P/G/S/G/B

网友:
    高速信号建议全部走内层,表层不要有告诉走线

网友C:
    sdi几个g?最多也就1G吧。板厚多少?阻抗要求?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,不是单纯的23层是否兑换的问题。生产来说对称度越高越好,而对于信号来说是距离地平面越近越好,发个层叠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sdi几个g?最多也就1G吧。板厚多少?阻抗要求?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,不是单纯的23层是否兑换的问题。生产来 ...

至少3个G,板层结合报价,确定就用这个做试验板,先看看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叠层哪层走HSIG呢?可能板厂认为当前叠层结构不能做到PP对称,所以容易产生翘曲。

    你好,问一下,怎么看出来PP不对称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    你好,问一下,怎么看出来PP不对称的

通常信号层s和s对称,电源层p和p对称,1/8,2/7,3/6,4/5,建议内层残铜率差值<30%,外层<15%,残铜率差值与生产上翘曲可能性成正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通常信号层s和s对称,电源层p和p对称,1/8,2/7,3/6,4/5,建议内层残铜率差值

    他的这个都对称,除了2s与7P不对称,所以整个不对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