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6的原理图导出ALLERO16.6能用的网表

楼主(2019-07-10):
    各位大神AD16的原理图怎么导出ALLERO16.6能用的网表

网友A:
    原理图中元件封装名要与Allegro的封装名一致
    导出网络表时选择Telesis
    用记事本打开该网表,在所有封装前加英文状态下的感叹号“!”。(在AD填封装名时就添加“!”是否可以?)
    让所有Allegro封装生成Device文件(打开对应封装文件,File->Create Device)
Allegro导入网表时,选择other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中元件封装名要与Allegro的封装名一致
    导出网络表时选择Telesis
    用记事本打开该网表,在所有封装前 ...

    大神导入时提示有非法字符,哪些是属于非法字符呢?

网友A:
    cadence有很多字符是不认的,例如空格、小数点、斜杠、星号、井号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cadence有很多字符是不认的,例如空格、小数点、斜杠、星号、井号等。

解读很准确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原理图中元件封装名要与Allegro的封装名一致
导出网络表时选择Telesis
用记事本打开该网表,在所有封装前 ...

手动编辑的方法。也可以去Skill开发版块下载一个Protel格式网表转换Allegro格式网表的Skill就方便些了,自动转换!
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0201-1-3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