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brd文件加密了,能破解么

楼主(2019-07-10):
我这里有个pcb文件.brd的被lock了,能破解么

网友A:
什么版本的

网友:
发上来让大家搞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版本的

16.6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6.6

你是要里面的封装或走线或参考设计而已还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要里面的封装或走线或参考设计而已还是?

需要改pcb
上一个工程师离职了
给加密了
当时不知道有这个能加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需要改pcb
上一个工程师离职了
给加密了

可以发上来看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发上来看看!

见附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见附件

里面还有缺少6个封装,这6个封装你有没有,有的话发上来!你这个图不是完成的图,是你自己删掉一些器件后加密发出来的测试版本?

网友:
你有封装库的可以搞的,通过软件间的转换,可以把走线都导出来

网友:
可以导出,但是加密了不能保存的。加密方式有几种,一种是不能保存,一种不能出光绘,还有一种比较惨就是限时,超时后就打不开了。

网友:
    brd加密的确坑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