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大神一个问题??

楼主(2019-07-10):
如TV IR信号当我解码后,要用什么样的mcu来识别然后又能让MCU一个Pio输出高低的操作.
各位有没有厂商还在量产的产品介绍?
1.MCU只需要用到一个PIO做输出高就可
2.电压3.3与1.8都可以
3.另是否有不用烧软件的?

网友A:
你是要用MCU解码然后再让一个IO输出吗。。还是说前端已经解码完成后,再让你的MCU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要用MCU解码然后再让一个IO输出吗。。还是说前端已经解码完成后,再让你的MCU输出

客人是说他们有解码,信号再送给我们.但他又发了一个NEC IR protoco这东东.
如果解码后应用什么类型的MCU
没解码又有可以解码并一个PIO可以输出高的IC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客人是说他们有解码,信号再送给我们.但他又发了一个NEC IR protoco这东东.
如果解码后应用什么类型的 ...

没解的话你可以试试stm8,他有专用红外外设支持NEC的。解了的话你可以试试8位便宜的单片机,比如说stc的,8管脚好像一块钱出头吧。

网友:
比如义隆的CK68P150/EM78P150SO8J/EM78P153B等,  PIC的PIC12C509A-04E/SN

好的,非常感谢

网友:
HT48R002
不用麻烦烧录软件就用OTP那种

好的,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解的话你可以试试stm8,他有专用红外外设支持NEC的。解了的话你可以试试8位便宜的单片机,比如说stc的 ...

好的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