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,天线盖油和不盖油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吗?

楼主(2019-07-10):
请教大神,天线盖油和不盖油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吗?

网友:
    看你频率,低频率问题不是很大。。

网友:
    盖油,频带会轻微向低端移动。一般情况下没啥问题。
但频率很高时,是有影响的。

网友:
    天线阻抗必须要考虑因素

网友:
    可以做一下仿真了,HFSS材料库里有阻焊材料,实际参数还是要根据板厂做一些修正。

网友:
    取决于频率和带宽

网友:
    频率很高时,是有影响的

网友:
    盖油引起阻抗变小,大概差别3Ω的样子吧。另外绿油增大了介电常数(相对空气),会延缓传输速度。个人拍脑袋,觉得10g内应该没啥太大影响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