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x中对电路可以进行镜像操作吗?

楼主(2019-07-10):
如题,谢谢。

网友:
    可以说下具体的需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

就是针对模块电路的镜像

楼主:
    最早的电路器件正反面和目前需求得刚好相反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最早的电路器件正反面和目前需求得刚好相反

    你是说top和bottom镜像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最早的电路器件正反面和目前需求得刚好相反

你是说top和bottom镜像吗?

是的,就是两面器件镜像,线路还能保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你是说top和bottom镜像吗?

    如果只是镜像而不是改动设计直接在Display control中设置就行了

网友:
    选择模式下选择需要镜像的part和trace, 然后Push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