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层软板表底层的叠层厚度是多少了

楼主(2019-07-10):
    如图 这个做软板 2层叠层怎么叠了 求大佬告知下

网友:
    直接问个FPC厂,可靠。。

楼主:
板厂给了个这个

网友:
    告诉板厂你要的成品厚度就可以了,他们会叠的

网友:
    板厂会给你一个参考叠层的

网友:
    给了模板,选一个就行了,速率不高,影响不大。问问工厂每个参数的意思,自己决定就好

网友:
    结构图画的太不规范了,叠层方式参考一下下图:

下周二晚上论坛有刚挠板叠层阻抗的线上直播课,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论坛公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