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程更新FPGA配置的热启动地址(WBSTAR)的格式

楼主(2019-07-10):
MultiBoot的大致过程如下图:

MultiBoot的配置文件由两个比特流文件生成,第一个为备份文件,永远都不会变,称为Golden_image,从Flash的0地址存储。

第二个为更新文件,后面远程更新,更新的就是这个文件,称为Update_image,存放在某个地址处,这个地址有热启动地址寄存器(WBSTAR)指定。

配置过程大致如下:

FPGA从FLASH的0地址处读取配置,遇到IPROG Command命令时,跳转到WBSTAR寄存器指定的地址,该地址存放Update_image的地址,此时FPGA尝试加载该地址处的比特流文件,配置成功的话,就执行该配置的功能。如果遇到配置错误,则触发FallBack,FPGA重新加载Golden_image。

网友(2022-09-19)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