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软件这个菜单栏个性化设置后可以导出配置文件吗?

楼主(2019-07-10):
AD软件可不可以把快捷键、各种设置等导出配置?当假如重新安装软件后直接载入配置文件即可,就不需要重新进行一一设置了。

网友:
可以的,分两部分系统设置和PCB设计规则设置,系统设置可以导出和加载,PCB设计规则设置也可以导出和导入的。

网友(2019-12-13):
如果电脑装过AD,在安装新的版本后在打开程序会有一个提示是否导入原有的设置,点同意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