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ISE开发环境下对信号进行希尔伯特(hilbert)变换?

楼主(2019-07-10):
想对数字信号进行希尔伯特变换,最好采用IP核。我用的是ISE14.7版本,其中有个FIR的IP核(版本6.3)可以选择希尔伯特滤波器,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设置。请大神帮忙,指导一下,谢谢啦

另:所需要处理的信号是14位的

网友:
首先在matlab界面中设置好hilbert滤波器系数,然后按照正常方法将滤波器系数保存,在那个fir滤波器设计界面中直接浏览设计好的滤波器系数文件就可以了,主要是hilbert滤波器系数的计算问题,在FDAT界面中仅需要填写个阶数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