绘制原理图时放置FPGA芯片后显示的引脚个数和参考手册上面显示的个数差别很大??

楼主(2019-07-10):
    在绘制原理图时,放置FPGA芯片后显示的引脚个数和参考手册上面显示的个数差别很大。我想是不是隐藏了其他引脚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特来提问,希望找到答案。

网友:
    在Altium Designer中对于引脚数量较多的器件封装,则分成了很多的部分(即part,或者是BANK)。

可以通过放置不同部分的选择来确定所需要的引脚。

    当然,对于有多个部分的器件,在你放置第一个之后会自动选择下一个部分让你放置,此时不能点击鼠标右键(因为不和单个简单器件一样,不是重复放置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