盲埋孔问题

楼主(2019-07-10):
    四层班想从第一层到第三层,但是打孔会自动打一个通孔,可是我想打一个从L1到L2再到L3的孔,如果一个一个打的话可以实现,就是从1到2然后再打从2到3的。如果想打一个从1到3直接出现1到2 2到3的确实现不了?咋设置啊

网友:
1-3怎么压合。。。4层只能1-2 3-4这样做吧。。。1-3怎么压合,求大佬解读。。。

网友:
    问下度娘吧,有详细介绍的文章,设置两阶盲埋孔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839ed4031711cc7930b71607.html

网友:
    因为你没做1-3的盲孔。无法调用。另外4层板,1-3盲孔太奇怪了。

网友:
    4层板,1-3盲孔确实太奇怪了

网友:
    怎么设置也不行,一下怎么打俩孔?

网友A:
    勾选 miniatuization ,在 options 中选择working layers ,在CMGR中排好via顺序,可以直接一次打到所选层面

网友:
    是用的什么工具lay的板,四层板一般都是采用1阶HDI

网友:
    首先有没有孔的封装,然后调一下孔的顺序

网友:
    这个要了解多层板的压合过程,,和一阶,多阶盲埋孔的定义。。。。在不知道,直接问加工厂。你那个1-3不符合四层板压接呀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勾选 miniatuization ,在 options 中选择working layers ,在CMGR中排好via顺序,可以直接一次打到所选层 ...

你好,按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,从L1-L3只能分两次打两个盲埋孔,没办法一次打两个盲埋孔,请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按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,从L1-L3只能分两次打两个盲埋孔,没办法一次打两个盲埋孔,请问还有什么地 ...

    1.一定要高阶版本2.via的排序
    3.可能有些玄学,有时候从上往下可以,从下往上就不可以,具体我也不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