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arm中执行到B指令跳转的时候,为什么内存恢复原来的数据???

楼主(2019-07-10):
(图片)

网友:
    希望对你有帮助

    首先看看跳转指令B的指令编码情况:

B指令的编码是这样的
    31..28:条件码
27..25:101
    24:是否链接标志
    23..0:跳转的地址

也就是说跳转的地址位为23:0位共24位,其中一位为符号位也就只有正负8M的跳转地址而已,32M是怎么来的呢
    我是这么理解的,因为ARM中要求指令是字对齐的,也就是32位对齐,指令起始地址末尾两位1:0为00,而寄存器R15程序计数器pc每次跳转地址都要加4,保证了跳转的指令末两位为00,而23:0并不保证这个规律,所以就将这24为左移2位,也就是在末尾加两个0变成了26位,此时其中一位为符号位所能表示的跳转范围就变成了正负32M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