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lab数据挖掘方面的问题,为什么索引 index = 1?

楼主(2019-07-10):
%% 餐饮销量数据缺失值及异常值检测
clear;

% 初始化参数
catering_sale = 'E:\研三\EV大数据\Matlab数据分析与挖掘实战\图书配套数据、代码\chapter3\示例程序\data\catering_sale.xls'; % 餐饮数据
index = 1; % 销量数据所在列

Excel表格里销量数据明明是在第二列,为什么matlab代码里的

index = 1

索引 是1???

网友:
个人理解:表格中第一列除了题头也并不是纯数字的列,所以使用xlsread的话生成的矩阵是从第二列才生成,也就是说matlab读取出来的数据中,第一列是这个Excel表格的第二列。所以index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