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放大电路

楼主(2019-07-10):
请教大神,
现在有一个需求:将0-5V的方波信号(频率1K)放大约7倍,变为0-36V的方波信号,现在供电只有5V与24V的电源,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芯片?
我目前的想法:1.利用运放搭建电路。但是由于电源电压的限制,很难实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利用三极管构建放大电路。现在没有成熟的思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利用芯片构建升压斩波电路。但是输入往往是一个范围,也不可行。
非常感谢!

网友:
如果0-5V方波源阻抗小,而0-36V输出端所接负载很轻。就绕一个匝数比1:7的变压器就可以。
电源什么的都不需要了。
这个变压器磁芯的高频响应必须很好,匝数必须足够多。否则输出端方波会变形。

网友:
變壓器想法很讚~

网友:
0~5还是0/5?提一嘴,升压之后可以用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

网友:
用DC-DC升压得到36V,给比较器或运放供电就行了, 这样比用变压器省钱,体积小,失真和时基误差小。要是负载很轻,可以用电荷泵搭个升压电路代替DC-DC, 比如MAX15032。

网友:
搞个boost电路生成36V出来 啥问题都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