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Altium Designer中进行集体操作的方法

楼主(2019-07-11):
AD画原理图或者画PCB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对一批对象进行同样的操作例如把一堆pad的x长度都从10改成20或者把一个模块电路的所有器件从top layer切换到bottom layer层,再如把一堆电阻的封装都从0805改成0603,一个个的操作是很麻烦的,有简便的方法就是使用SCH Inspector和PCB Inspector。打开方式是点击右下角的SCH或者PCB,打开SCH Inspector或者PCB Inspector就行了,如下图:

网友:
“打开方式是点击右下角的SCH或者PCB”是怎么打开SCH Inspector和PCB Inspector呢?我没有找到的。

网友:
学习一下资料

网友:
    新版本的右下角没有这个了

网友:
    自己常用方法:直接框选,按F11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