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怎么把sip 文件转为mcm 格式

楼主(2019-07-11):
求教各位大神们,怎么把sip 格式的文件转为mcm格式的,先谢谢各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ile-export-mcm

file->export 里没有这个

楼主:
    export里只有这些

网友A:
    那不知道你什么版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不知道你什么版本了

可以通过file->change editor查看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