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NCP1207做的75W输出5V电源效率有点低怎么办?

楼主(2019-07-11):
请教大神,不知道为什么做的效率比较低,重载的时候也是进入的波谷在导通的,但是效率低,不知道有没有在电路或者电变压器上还有什么可以指点改进的,重载效率只有75%的样子  但是在5V6A的时候效率86%的样子,不知道要怎么做了。非常感谢!

网友:
1.把所有会吃功耗的滤波电路先跳过,测试看这些家伙吃了多少点?
2.110/230测试相差多少?是低压的效率低还是高压的效率低?再去着手调整变压器.
3.先用肖特基调到最高效率.再上同步电路.上同步时提高3-4个点,

一定要用排除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