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初学HFSS, 遇到三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问题哈!

楼主(2019-07-11):
现在初学HFSS, 微带线仿真时遇到三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问题哈!

1.微带线两边截面分别放置waveport端口,端口名称可随意修改,属性和设置都相同,那怎么设置或识别源端和负载呢?并解读S参数呢?

2.放置激励源头时,HFSS怎么识别到微带线及其参考平面,即扫频频率从微带线进去而没有从参考平面进去呢?

3.复杂机构辐射体的360度场能仿真,怎么设置空气盒包住这个复杂的辐射体,又能与辐射体保持至少1/4波长距离呢?

网友:
1、无源结构不需要定义所谓的源端和负载端。或者说源端与负载端可互换。
仿真得到的S参数里面,隐含了你所说源端和负载端。比如S21,表示从1端口进入的能量传输到2端口的能量之比,那么S21这个参数隐含了源端是1端口,而负载端是2端口。
那么S12就反过来了。

网友:
2、本质上HFSS源励源不识别双导体模型中,哪个是微带线,哪个是参考平面。
问题是我们常见的射频微波传输线结构中,大块头的导体部件都是当做参考平面或回流平面的。比如同轴线的外壳相对于中心导体来说,就是一个“大块头”。PCB地平面相对于布线来说,也是一个“大块头”导体。
Waveport外边缘线通常与大块头导体相接,则外边缘线延伸的管子外壳就是一个波导管。这个波导管是能传输能量的,但不是TEM模,所以有最低截止频率。
如果Waveport截面中有一个“独立悬空的中心导体”,那么这种双导体结构就能传输TEM模,就不存在最低截止频率。

网友:
这么看来,Waveport外围周长线,是当做地平面的。所以Waveport尺寸有合适设置,以免接地的周长线影响端口阻抗。
Lumped port中,只能设置双导体结构。因为Lumped port通常是四边形、矩形,有时候是梯形。这种四边形的四条边有不一样的电磁特性。两条边是Per E线,另两条边是Per H线。
当设置lump port的积分线的方向时,本质上就定义了这个端口的电场矢量与积分线矢量同向。这是电磁场求解的起始边界条件之一。
很明显,积分线的起始端都必须是导体,所以积分线的起始端的两条边都是Per E线。

网友A:
3、首先要识别哪个是辐射体,其次要计算1/4波长有多长。——这是学习HFSS要掌握的两个最基本概念。
据此画空气盒就没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、首先要识别哪个是辐射体,其次要计算1/4波长有多长。——这是学习HFSS要掌握的两个最基本概念。
据此画 ...

谢谢大神指导,似乎理解了一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