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7.2 渐变线的角度不让修改

楼主(2019-07-11):
    allegro17.2 渐变线的角度不让修改,有解决的办法吗?如图片红色方框的地方

网友:
    怎么个意思?

网友:
    新功能吗?还没用过呢

网友A:
    不是不让改,而是只能在1~99之间

    kc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不让改,而是只能在1~99之间

改了没用,设置完,窗口一关,又恢复原来默认的

网友A:
    打补丁试试吧,我用的是没问题的。

    kcm

网友:
    不会是点了×,没点OK吧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补丁试试吧,我用的是没问题的。

版本比较低的可以修改,版本高的倒不行了,补丁打到了S052

网友:
    你应该截个图,表示什么是渐变线